昂达N78C不开机

楼主(2009-08-31):
我检查了 开机排针没3-5V电压 该板没IO芯片  南北桥合一的  我查了发现待机电压5V 通过1117 给CMOS供电.我测1117中间输出脚对地电阻短路。电压只有0.5V 正常应为3.3V 而且1117很烫 我查了周边二极管电容元件没发现短路  请问那位高手修过这主板  是不是南桥坏了  桥很大一个散热片 只感到温热。 谢谢

网友:
像你这么说的话应该是3VSB短路了,如果没通电桥就发烫了说明桥坏的机会很大

网友:
1117稳压器,中间脚短路,桥80%挂了

网友:
网卡芯片呢?有没有看?

网友:
检查1117到南桥之间电路中的原件,再检查开机芯片,南桥旁边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如不行,可能是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