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45主板亮下就灭????

楼主(2009-08-31):
我有块主板亮下就灭了  电源芯片和场管都换过了还一样 要怎么办\?????

网友:
什么数据都没有鬼才知道怎么办,电压输出不正常被保护

网友:
电压输出怎么量啊

网友:
你的主板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先量下3VSB电压正常不,正常的话换个I/O看看

网友:
电压这样量,用万用表扭到交流电(ACV)先量你家插座电压有没有220V,再扭到直流电(DCV)量机箱电源输出绿线和黄线有没有5V和12V,黑线是地线,之后你自己再想想

网友:
对,查供电,可能是哪里短路.

网友:
拨掉小四方头试试还短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