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GA-945GCM主板复位被拉低

楼主(2009-08-31):
开机不跑码 全板电压时钟正常,复位灯长亮, 量复位电压 IDE的复位2.4V ,PCI的复位1.5, PCI-E的复位1.3V,取掉IO再量IDE PCI 复位电压都正常,以为是IO问题,重新装一个IO,再量又是一样被拉低,以为换的是坏的,又换一个还是一样,再取掉网卡,声卡,也一样,没有办法了,请高手看看

网友:
顶一下,没有解决

网友:
CPU供电看一下

网友:
希望高手出现,还在等

网友(2009-10-29):
手头上有2快也是这种现象 cpu的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312  没有代换的

网友:
查查跟IO连接的小的元器件

网友:
ATX电源旁边有个8脚的芯片好像是7120或6520换掉    还有内存上面也有个这样的芯片 你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