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45主板跑00

楼主(2009-08-31):
一块技嘉 GA-8IE2004P 845主板,跑00。  BIOS已刷,CPU座,南北桥,已压,没有虚焊。没思路了,请各位老师指导下。还有上假负载CPU主供电1.65V,上真U变成了2.07V。这个正常吗?

网友:
真老师才不会用什么诊断卡,你就说主板出现什么情况,如:开机得吗?有显示吗?风箱转吗?等等..
CPU电压没有问题

网友:
上真U变成了2.07V
没有问题??难到楼上的用过U电压这么高的???

网友:
U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呵呵 高于2.0了U击穿了吧 看看座子虚焊没有

网友:
我是说主板CPU供电电压没问题,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cpu 会有什么问题呢?应该不会吧!!!

网友:
上真U2.07V 估计U要挂了,是不是座子有问题造成VID组合出错才有那么高的电压

网友:
肯定不正常,查U供电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