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明基液晶,换C5707和保险后,不开白屏

楼主(2009-08-31):
一台明基液晶,换C5707和保险后,不开开关白屏,打开开关正常,请师傅们赐招救命啊

网友:
先查控制信号正常否,有没有高低电平变换,有的话查后级,没有的话查前级.有次我换5707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贴片三极管,故障跟你差不多.

网友:
控制信号在哪里查,师傅??

网友:
从主板到高压电源板有一个开关信号和一个亮度控制信号,这个开关信号就是让高压板工作和关闭两种状态下切换,一般工作电压在3V-5V,查一下,按开关后这个电压有否跳变.

网友:
师傅,电压确有跳变,但过了一个电阻后只有0。65V,查看这个电阻也是正常的,真搞不懂了,唉!!还有什么办法吗

网友:
高压部分电路出了故障!楼主用通用高压条点下看

网友:
你把  5707 和9024 换反了吧 !

网友:
换5707前边的管子 就好了

网友:
开关控制的  由两个小三极管到芯片的EN脚

网友:
嗯!9024也坏了换了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现在好了,换了通用高压板好了

网友:
换通用的肯定可以啦!这种问题都可以修好的。

网友:
从主板到高压电源板有一个开关信号和一个亮度控制信号,这个开关信号就是让高压板工作和关闭两种状态下切换,一般工作电压在3V-5V,查一下,按开关后这个电压有否跳变.
引用 网友A:

我想的和你的一样,我也准备这么回答!支持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