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主板BIOS电路的检修

楼主(2009-08-31):
电脑主板BIOS电路的检修
    检修BIOS电路有以下几个步骤:
    1.检查外观看主板有无外伤,BIOS芯片周围有无断裂、划伤,有的主板BIOS芯片离固定主板的螺丝孔位置较近,在拆卸主板的时候有可能将BIOS芯片附近的主板划伤。
    2. 检查供电电压,现在主板BIOS芯片的供电多为5V或3.3V,可检测其32脚的电压是否正常。
    3. 检测22脚触发脉冲,方法是: 取下BIOS芯片,在开机瞬间用逻辑笔测BIOS插座上的22脚是否有脉冲信号,这个信号是CPU发出的选址信号,CPU在复位以后首先发出脉冲(通过北桥和南桥)选中BIOS芯片,BIOS芯片得到触发脉冲开始工作,进入自检程序。
    也可用主板故障诊断卡来间接判断22脚触发脉冲信号的有无。在开机后主板诊断卡的各组电源指示灯将被点亮,然后reset指示灯(红灯)闪亮,紧接着BIOS指示灯也闪亮。可能由于速度较快,指示灯的亮度较暗,但仍可分辨。如果指示灯有瞬间闪亮,证明有脉冲信号,此时若BIOS芯片正常,则执行BIOS程序, BIOS指示灯将连续闪亮,直到屏幕出现正常显示。如果BIOS芯片22脚有脉冲出现,但不能正常工作,常见的原因有:(1)BIOS芯片损坏; (2)BIOS程序被破坏;(3)BIOS芯片和插座接触不良;(4)数据线或地址线有短路、断路或异常;(5)CMOS设置异常。
BIOS故障的排除方法
    BIOS故障的排除方法有:
    1.更换BIOS芯片。
    2.重新写入BIOS程序。造成BIOS程序破坏的原因之一是静电,静电可以使大规模集成电路损坏或数据被破坏、丢失。维修人员常用的方法是用编程器(见图1)重新写入BIOS程序,BIOS程序可在网上下载,现在有很多网站可提供BIOS程序的下载,而且还有很多升级的版本。更新BIOS内容可提高主板的性能,如提高对硬件的识别能力和提高兼容性等。关于BIOS程序的恢复有很多办法,如热插拔和用软件恢复等,其中热插拔是带电操作,具有一定风险,而软件恢复则需要一定的软件操作能力,在维修当中很少采用。

    图1

    3.BIOS芯片与插座接触不良的情况时有发生,尤其是在潮湿等恶劣的环境下使用较易出现接触不良,可将BIOS芯片取下用工业酒精清洗芯片引脚和插座触点。
    4.BIOS数据线和地址线的故障率不高,有时为可见外伤,修理时补焊或用细铜丝连接断裂处即可。不过这些走线极细,焊接时可用调温烙铁或烙铁的余热焊接,需要一定的焊接技巧。
    5.在CMOS设置当中有设置异常情况,如超频等,也可造成BIOS不能正常工作,维修时要对CMOS放电,清除CMOS设置,方法是用CMOS放电跳线放电。在电池附近有一个供放电用的3个插针跳线,平时有两个插针用跳线帽连接,放电时将跳线帽取下,连接另外一个针,或将电池取下,短路电池座正负极,放电几秒钟即可。如遇有开机不亮的故障,则首先对CMOS放电,恢复BIOS的初始值,然后再检查其他部分。
BIOS检修实例
    故障现象:一款老式VIA693主板(见图2),型号为TWP6BX-100,开机显示器不亮,但CPU风扇转。

    图2

    故障分析:能够开机证明主板电源、CPU、北桥、南桥几大部分无严重短路,开机电路工作正常,插上主板故障诊断卡开机,诊断卡电源指示灯亮,测量各组电压均正常,测BIOS芯片32脚供电端有5V电压,该BIOS芯片为长方形双列直插式32脚。在开机瞬间reset指示灯闪亮,说明有复位信号,同时CLK指示灯常亮,说明有时钟信号,此时CPU已具备基本工作条件,测量BIOS芯片22脚有脉冲信号(在开机瞬间或短路主板reset插针后瞬间测量),说明故障在BIOS芯片上。
    故障处理过程:将BIOS芯片取下插入编程器,从网上下载该主板型号的BIOS程序,重新写入后插回主板开机测试,故障依旧,再次从 BIOS芯片是否损坏、BIOS程序是否正确等方面查找原因。更换BIOS芯片并重新写入后再测,还是不能正常工作,再检查BIOS程序。根据网站提供的内容查看,与该主板型号相近的有P6BX-370E、P6BX-370F、P6BX-100E、P6BX-100F等,分别将这几个BIOS程序写入BIOS芯片进行测试。当用P6BX-100E的BIOS程序测试时,主板BIOS工作,开始执行自检程序,同时诊断卡BIOS指示灯连续闪亮,显示器终于出现了自检的硬件信息。接入硬盘重新启动后顺利进入操作系统,试运行操作系统无误,至此检修结束。另外,该款主板用ATMEL的AT29C010A、SST的29EE010、WINBOND的W29EE011等BIOS芯片均可正常使用。
    检修小结:表由于本例主板BIOS程序与网上提供的BIOS程序不同,容易使初学者陷入困境,有的主板上贴有标示主板型号的小纸条,当纸条丢失后,主板的具体型号就无法区分,给维修工作带来难度,所以,遇到这种情况可找相同的主板将BIOS程序用编程器读出后再写入故障机的BIOS芯片中,或者找相近型号主板(芯片组和I/O芯片相同)的BIOS程序测试,看是否相符,还可向主板经销商或生产厂家进行咨询。

网友:
很有价值的资料,得好好记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了,不过还要请问为什么量22脚CS时要取下BIOS芯片,如果是贴片的八脚芯片也要取下来测量吗,还有就是你说的热插拔恢复BIOS是怎么操作的,请介绍以下,谢谢

网友:
热插拔顾名思义就是带点插拔BIOS芯片,开机后把BIOS芯片拔下来,插上要刷的BIOS芯片,刷进去后拔下来插到要修复的主板上就完成了热插拔。

网友(2010-01-08):
笔记本,,新刷的BIOS,能正常启动,但在次重新启动后,当2A,bios信息丢失,在刷就刷不进去了,换新BIOS刷程序,又可以启动成功,但进系统后在重启又当2A,BIOS又坏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屡次烧BIOS,32脚电压3.3V。2A好像是显卡BIOS检测不过,LZ能指点下吗,?

网友(2014-07-28):
老帖一顶又有第二春

网友:
很有价值的资料

网友:
学习了,很好的维修资料

网友:
这完这文张,感觉对BIOS电路维修有浅析点了。。

网友:
为啥不能显示图片呢?

网友:
详细教程,拜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