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硅管和折管

楼主(2009-08-31):
二极管硅管导通电压时0.6-0.7v
折管导通电压是0.2-0.3v什么是硅管和折管?这种导通电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?

网友:
锗管比硅管的起始工工作电压低、饱和压降较低。三极管导通时,发射极和集电极的电压锗管比硅管更低。因为锗材料制成的PN结比硅材料制成的PN结的正向导通电压低,前者为0.2~0.3V,后者为0.6~0.7V。所以锗三极管在发射极和基极之间只有0.2~0.3V的电压,晶体管就开始工作。
硅三极管比锗管反向漏电流小,输出特性平直、耐压比较高,温度特性较好。
目前多用硅材料制成三极管,特征频率一般都大于3MHz,因此高频管和低频管的界线已不那么明显。
硅半导体材料多。现在的半导体一般都是硅管。

网友:
硅管的正常导通压降就是0.6-0.7v.锗管的正常导通压降就是0.2-0.3v,只要它的压降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知道这个管子是什么材料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