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显示器重影,白字在中间,红字偏右,兰字偏左

楼主(2009-08-31):
CRT显示器重影,白字在中间,红字在白字右侧1毫米,兰字在白字左侧1毫米,调聚焦旋钮三色不能重合,应该是哪的问题?
显示器

网友:
会聚 不良 !

网友:
考虑代换高压包,再调试试,你有没有动过高压包上接到尾板上的两根线?

网友:
会聚不可调,能说一下这机器用了多长时间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