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宏基3860用电池的怪现在象 (高手请进)

楼主(2009-08-31):
这机不触发发现是是北桥短路,于是换北桥后可以加电开机了,本以为修好了,谁知装机后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显示,用电池就不能开机了。心想这种情况不就是放电电路有问题!但后来发现,如果先装电池后插适配器就不能开机了,反过来先插适配器再上电池就可以开机。
      问题还没这么简单,如果先插适配器再上电池后进系统了再去掉适配器,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。真的晕死了。
     拆机检查发现PQ39击穿,以为找到问题了,拆一个P沟道的MOS去装上去后用电池通电还是灯一闪即灭。
     现在已更换过充电芯片MAX8724和I/O PC87541,但还是一样结果。期待潜水的高手或修过这机这故障的高手出来指点下,本人没有思路了。
     还有现在的情况是
1。PQ39的123 PIN在插入电池后也有12V,PQ38控制极为高电平(也为12V),它是一个P沟道的管,分析应该不能导通,但还是导通!现在就是插上电池后VIN 和VA1都为12V ,像电池的12V倒流的适配器那边去了。
2。请问D/C#这个I/O发出的信号是不是一插上去后就会有一个高电平,是否检测插入电池了的一个信号,现在这个信号为低电平。

Acer AS3680 5570 5580 TM2480 3260 DAOZR1MB6D1.pdf

网友:
请楼主检查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切换电路,D/C应该是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。请楼主查看图纸中别的地方有这个信号的电路,也可以贴图出来。

网友:
上传了图纸。希望潜水的高手出来指点下。感激不尽!

网友:
请楼主检查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切换电路,D/C应该是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。请楼主查看图纸中别的地方有这个信号的电路,也可以贴图出来。
引用 网友A:

回冰这水,我上传了该机的图纸,这D/C#J是I/0发出,只到了PQ5和PQ4。这两个管我拆下来试过,但该信号还是为0v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线等!

网友:
这机我以前看过有人说是一个通病,但为何没人出来说下."不是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吗"
大家都说这ZR1是十分经典的本本,经典的一定有人知道.

网友:
电池换过了吗

网友:
刚好有一台宏基的本本,电池一样的。电池换过了,确定好的。

网友:
潜水的高手浮下头啦,在线等!

网友:
迎难而上 你看下这几个 PD6 PD5
这两个管子是选择AC/DC输入的,当是高电平的时候用AC,低电平的时候用DC

不知对你有没帮助,你看看吧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,1。8V的一个电阻坏了。有时间写上来。谢谢大家回帖

网友:
如果能给大家带来好处也不错。

网友:
我有个联想的G430和你这个毛病是一摸一样的!希望楼主早日说说是哪里坏掉造成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已经回了一个信息给你,一般就是查那个电压不出来。

网友:
估计是电路上的小管子软击穿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