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都怎么修掉电的机器啊

楼主(2009-08-31):
掉电的机器最难修,很多,一加电,瞬间就掉电了,这种情况,电压没法测,要是测试电感等,没有明显短路的,这种情况大家怎么查故障啊! 遇到这样的我是一点思路也没有啊,要是能持续工作一会,看电流或是工作状态后,还好查找,各位师傅,能不能传一些排查掉电的好办法啊,如何检测。

网友:
手头正有一个掉电的机器,头疼哦

网友:
是啊。我就怕修掉电的啊

网友:
头痛头痛头痛头痛头痛

网友:
具体故障具体分析

网友:
烧电法试试测短路掉电

网友:
怎么个烧电法啊``

网友:
修多了自然就会了,不过我语言表达不出来,当初修本本时也最怕掉电,短路,电压不出来和PWROK信号或不跑码,散热等都会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