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硕 ATX-308WB+P4电源问题

楼主(2009-08-31):
达硕 ATX-308WB+P4电源,烧爆了一个电阻,电路板也看不清楚标注的位置号是R?,色环已烧焦,阻值是几欧的不清楚,所以恳请各位师傅能告诉我是几欧的,或者哪位有一样的电源帮帮忙!集成块使用的是KA7500B+LP7510(E03B30A1),哪位师傅有相应的电路图给我一份帮帮我,谢谢大家了!!!

网友:
是16V到7500第12供电的保险电阻。。找个1欧的电阻上去就行。。注意这种情况。7500   应该也坏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您好,谢谢您的帮助!请问KA7500B怎么测量才能检测出是否已经损坏??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7500一般是坏了需要更换,但是辅助电源16V—7500第12脚的供电保险电阻一般是22欧姆

网友:
报废算了,还可以拆点铜,我都搞不少了,现在P4电源又不值钱,15.20一个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修电源不是为了赚钱,只是想学知识,你要是只想赚钱来错地方了,这个论坛是进行技术交流的,你要能提供维修经验就说一些,没有就请闭嘴,说话要三思而后行,在知识面前请不要谈金钱!!

网友:
是个22欧姆的电阻(红红黑金)7500坏的概率很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您好,谢谢您的帮助!我修好后一定回帖告知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您好,谢谢您的帮助!我修好后一定回帖告知!

网友:
这好像是这种电源的通病了,是22欧电阻,我修过一个,电阻烧了,7500坏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说得非常正确,已修好!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的无私精神值得赞扬!论坛有你将精彩!

网友(2009-12-10):
7楼、10楼手的非常正确,我有一个电源坏的情况和你的一样,那个电阻是22欧姆,而且ka7500也坏了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师傅的帮助,我不是太明白,问题已解决,但没有及时编辑,所以今天简单说明一下修理的过程,如果能帮助到别人,那我感觉就是最高兴的事情了!
把烧坏的22欧电阻和KB7500拆下,把新的22欧电阻和KB7500(或TL494)装上,别着急通电,再目测和检测一下KB7500各脚连接的电阻、电容、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的,将焊点、线路仔细看一遍,测量交流市电阻值和12V、5V、3.3V对地电阻,确认无误后,方可通电测试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这样的电源   按楼主和师傅们的指示已经修复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