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MAX1989 温控芯片 IBM 机器上的

楼主(2009-08-31):
   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修IBM 主板的,  经常把MAX1989温控芯片的1和2脚端接连上,我想是不是这样是为了。去除因为温度过高而保护啊! 我不知芯片1和2脚上的英文是什么意思,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忙看下啊!   我想的对吗,我问师傅,师傅没有正面回答,所以就下载了芯片啊,看了下,但英文不懂啊!

网友:
英文表示好像不是温度保护吧~~~~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,不懂这是什么意思,但是我经常看到他们把此芯片1、2脚连上,也不知为什么啊

网友:
什么意思,这是我下的PDF 中截取的图片啊,难道这 不是温控芯片,拿你很厉害,能不能讲讲1和2脚连上是什么意思,做什么的啊!

网友:
是温控。我看过修一跑码就断电的IBM就是把两脚连上修复的。说是从工厂传来的方法

网友:
DXP1 和 DXN1 是一组远程温控,一般是控制CPU的温度的.短接二脚去除CPU温度保护.

网友:
不接CPU,温度保护动作。短上1、2脚取消保护,就可以在不上CPU的情况下通电了

网友:
是吗,那我有时间的试试,不过IBM 机器,不上CPU,电流一上到0.31A左右就掉电了啊,端接这两脚就不掉了,是吗

网友:
这样的话,CPU会不会因温度过高而烧掉

网友:
这样主要是判断是不是因为温度过高而掉电, 如果端接后不掉电,说明是温控出问题,或是温度过高保护掉电的啊

网友:
两路温度输入检测入出,他只用了一路吧。所以另一路接起来不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