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脱落了一小块金手指的DDR1内存还能用吗?

楼主(2009-08-31):
内存规格:PC3200(CL2.5)256M DDR-DIMM   DDR400

金手指脱落的位置在:后边那排,从左边数起第三个。[应该是第182脚]

如果没有这个金手指,对内存条使用有无影响?

如有影响怎样去修复呢?修复大概要多少钱?

网友:
可以看看是不是空脚 即有没有连线 有的话 可以从别的空脚上弄一个下来粘上 再与pcb板的引线用细导线焊上

网友:
自己先弄弄 反正已经坏了 修好的话  省了钱 还得了经验

网友:
那要看脱落的是什么线了,要是地线的话不妨碍要是数据线的话就不好说了,你插上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要是坏了很难修复吧

网友:
另外,全部的DDR1内存的第182脚定义是一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