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航嘉HK350-12V与地短路后绿线短接无反应

楼主(2009-08-31):
今天去保护电路后短接绿线和地线时电源正常工作,后不小心将负12V与地短接电源就无法启动,量绿线有+5V电,本人新手,请各位大侠指条明路,不胜感激

网友:
元件没炸裂的现象,通电,用表测量20针中的绿线,紫线,有+5V电压,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,不能开机,7500B的电源(12)脚电压20V,死区控制脚(4)是4V,断开与4脚相连的H48二极管不用短接绿线直接启动,各输出线输出电压正常,有没有人帮一下

网友:
后不小心将负12V与地短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就查这路了,可能是那个整流二极管短路了。-12V没几个元件的。

死区控制脚(4)是4V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保护了,电源有短路等严重问题。

网友:
查一下低压整流管吧,这个大电流会容易损坏的.

网友:
先从-12的线路跑一下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