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点亮的主板保存BIOS后跑C1C0不亮

楼主(2009-08-31):
一块承启7NIF2主板修好后能点亮,但是一旦保存BIOS重启动后就跑C1 C0不亮,然后就自动关机了。如此循环,只有清零BIOS后才能点亮。BIOS重新刷过,更换不同版本BIOS毛病同样不变!没招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!望不吝赐教!谢谢了。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,上次遇到一个这样的好像是换内存换好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次,南桥好了。

网友:
C0 C1是内存检测不过,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已经找到问题所在:经过实验发现,保存设置好的BIOS,由于会自动把内存速度定为133或者200,导致速度超过板上的内存速度上限,而跑不过内存报C1 C0。现在设置成100后就没问题了!

网友:
学习咯。。。。BIOS设置问题也会不亮。。。。嗨。。主板问题千奇百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