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P35上电掉电修复一例

楼主(2009-08-31):
今天,接修同行一杂牌P35主板,,接手故障时是上电,风扇一转既停,哈哈 ,以为很好修,因为这种主板修的比较多,此现像一般为南桥的1.5V供电损坏,或12V短路了于是直接测12V四项接口,发现阻值无异常,,测ATX别的几路输出也均正常,用表笔点住南桥1.5V供电电感,发现开机瞬间有1.5V电压输出,于是判断此部分电路无异常,,拨掉12V四项接口通电,此板故障仍然为上电就掉,,与12V短路不同的是,掉电以后,马上在上电,还能加一下,,但还是加一下就掉.于是怀疑应该不是短路所致,应该是缺电压所致.因为有些主板缺少VCORE供电也会出现这种现像的,于是开机瞬间测VCORE电压,果然为0V,打VCORE电感对地数值发现无短路,,12V输入和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测3项供电MOS  G极对地数值,想判断供电IC好坏,当测到第3组供电上管MOS的时候,发现对地数值明显比其余的两组上管MOS大很多,测其G极所连2.2欧电阻发现阻值为700多拆下后测,扔为700多,于是,换其2R2电阻,上电测试,一切OK,此板修复

网友:
是不是保险电阻?有点大功率的那种?

网友:
学习了,很少遇到这个电阻有问题的

网友:
电阻引起的还真少见,最多的是电源IC和MOS短路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理解LZ说的是拔掉小四针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,可是问题确出在CPU供电这部分呢,请解释下好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是12v供cpu的四角插头吧,我理解!

网友(2009-10-13)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也许可以这样理解,因为主板是杂牌板,很多杂牌板4针上的12V跟ATX12V是相连的,所以拔掉了还是会掉电很正常的~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有一块主板是相同现象,也得查一下。

网友(2010-04-07):
嗯 我也遇到过  一个为002的保险电阻!

网友:
应该是少了VCORE供电.主板就保护.不管插不插P4脚只要没有VCORE就会保护.
以前没有遇到过.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