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l1706v开机亮一下又黑屏

楼主(2009-08-31):
HP l1706v液晶显示器,开机亮一下又黑屏了,能隐约的看到屏上的图像,可以正常开关机,开机有吱的响声,是高压线圈响,一会就黑屏了,是这线圈坏了吗?哪有配呢?

网友:
就我修显示器的历史,高压线圈坏的可能性比较低。
你的现象描述不够准确,很难判断。比如指示灯状况,背光灯有否亮过……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。具体是那一样。需要用代换法来排除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开机背光灯亮一下就灭了

网友:
先谢谢各位的帮助!
这种机型的两只场效应管是什么型号?坏的可能性有多大?

网友:
一个型号: 40P03GJ  647186 ,另一个型号:4003GJ 701076,折的时候没注意,现在不知道在板子上的位置了?请指教啊,还有可以用两只一样的型号吗?

网友:
怀疑40P03GJ  4003GJ两个场效应管,滤波电容检查了没有明显坏的,测电压都正常,也补了部分焊点,现在想知道40P03GJ  4003GJ两个场效应管在高压板上的位置了,拆的时候没注意是不一样的型号

网友:
40P03GJ这个管子是正对主板的面前的哪一个,我修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管子的位置找到了,请问您有这两个型号的管子吗?

网友:
已更换高压板,结束!

网友(2009-12-17):
就是高压线圈坏了,通病呀

网友:
先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条在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