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主板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09-09-01):
富士通主板 进PE 也正常,GHOST系统后 重启就是进不去了,桥温度有点高。

网友:
原来有些主板用Ghost装不起系统,我想应该是电源模式的原因吧,再说了,那个Ghost系统在封装的时候如果有些步骤没做好,也有可能装不起,我这次封装的系统图简单,没有一步一步地做,go好了,也设置好了,就是不能进系统,所以有时候不能凭Ghost 不能装系统就判定为装不起系统,一步一步地装了看行不行再决定

网友:
有些主板不能用GHOST装的。你试用一步一步装的版本装,一般都可以。

网友:
现在有些新主板需要改下BIOS中硬盘的模式 否则无法进系统 表现为GHOST完系统以后重启 自检完屏幕只有一光标 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看是哪个时代的主板了,我手头一片V星845主板就是无法GHOST系统,只能全新安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