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泰克SL-75DRV4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9-01):
硕泰克SL-75DRV4主板故障

  开机可以进入桌面,但一会就死机,复位重新启动就很快死机。如果等久点才开就可以进入,很快又死机。有时重新启动没有显示,检测卡档C1和CF之间循环。应该是有元件不良,不知该从哪下手。用手压SB和NB都不行。

网友:
是不是CPU散热不好啊,你可以先换个电源试一下,

网友:
1、确保散热良好
2、CPU和内存供电部分的电容要正常
3、内存供电电压是否达到2.5V
4、内存供电管是否不良

网友:
1、U和内存供电电容
2、内存供电管和内存部分的电容换掉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CPU散热不好啊,加点硅脂试试,不行换个系统,  网卡芯片也有可能导致死机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换过IO 都不行,最后没想到是网卡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