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LD533 南桥烫手?

楼主(2009-09-01):
, 技嘉主板 南桥过热,5秒就烫手了,不敢开机测试.  没法测试点电压了..不知道怎么下手呀??

Intel Pentium 4Socket 478 架构处理器
内建新一代 Intel Extreme Graphics绘图引擎
内建高速乙太10/100Mb网路连接功能
高品质 AC97音效输出
技嘉独特设计防断裂 IDE 接头提升耐用度

网友:
看北桥供电1.5V是否正常

网友:
说明一下:   待机状态不热  是触发后 南桥烫手.

网友:
先看南桥 供电 正常不? 此板应该没有南北桥 1.5V供电的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  1。5V供电坏 是这板的通病

网友:
把IO和时钟芯片之间的那个MOS管换掉再开机看看

网友:
板子芯片信息如下.
Intel® 82845GL GMCH
Intel® 82801DB ICH4
集成声卡,显卡,网卡.
Realtek ALC650 Audio AC'97 CODEC
Realtek 8101L LAN controller chip
Super I/O: ITE I/O IT8702F chip
2M bit flash ROM

网友:
北桥的那个3055 供电管坏,换了在试

网友:
没坏也要换掉6楼所说的

网友:
查上级供电,NB发热不要轻易放弃

网友:
通病 是 1.5V的管子坏了。
如果其他问题导致发热可以打打USB的值。

网友:
除了查VTTQ还可以通过打阻值看看南桥是否挂!!!

网友:
先把网卡芯片取下来看还烫不烫,还烫把给他供电的场管取下来,再加电测看他烫不
要是还烫的话就有可能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看了一下,有2片 3055 一片在北桥附近, 一片在内存附近,

量了南桥,北桥附近的小电容对地阻值,表红接电容引脚,表黑脚接地
南桥小电容对地 阻值都在100R以下.北桥靠近CPU侧有几个小电容引脚对地阻值很小只有5R左右,其它侧阻值都在100R以上.都是在线测量的.

网友:
先换了楼上各位所说的那个管再说

网友:
量下各电压的阻值是否正常   正常的话 通点的瞬间量下105是否少掉喽

网友:
北桥1.5v供电怎么测量啊???????

网友:
3055已更换, 放入CPU,板卡,启动,能正常触发启动,板卡显示FF,就停止了. 主板没有启动.,量1117输出1.5V,  3055 S脚输出1.5V , 短接RST 与地,RST指示灯闪亮正常. 板卡 电源指示灯亮, CLK指示灯亮,  南北桥CPU温升正常, 其它无过热. 量CPU供电到地电阻3.4欧姆

量CPU 供电管输出 1.5V
量PCI 外前侧 14脚 RST  3.3V.   外后侧16脚 CLK 1.71V .
量BIOS  SST49LF002A

   1量9,10,11,12,16,28接地0V
   2量25,27,32,1脚接VCC 3.3V
   3量2脚0V
   4量29脚0V
   5量31脚1.71V
量北桥周边电容脚电压值,  分别为 1.5V ,2.5V,   1.0V,  1.29V
量内存184脚 2.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