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IBM R61i 电池有时不上电现象

楼主(2009-09-01):
昨天刚接到一台R61I的机器,据客户说是有时单独电池开不了机!但在我手里一直都开机!昨晚上出现了一次,插上电源一切OK,所以一直没敢去动主板,有哪位大使指点一二,谢谢!
开不了机

网友:
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吧,

网友:
就说电池不良,给他换一个电池 .收钱就好了

网友:
电池是有满电的!但还是有时会按开关没反应!就这样给他一定给返修

网友:
你把电池接口的那两个MOS管换了,还有就是把这两个MOS管的栅极相连的电阻也换了,我碰到过的,换了就好了你可以试一试,没准就好了

网友:
最怕这种到客户手里就坏,到我们手里就好的机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