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这种小主板上的BGA 芯片 有必要买3温区的BGA返修台吗??

楼主(2009-09-01):
维修这种小主板上的BGA 芯片  有必要买3温区的BGA返修台吗??芯片是无铅焊接的

网友:
这么小的芯片一把风枪就能搞定

网友:
我用2温区的BGA返修,主板老是鼓包,郁闷?风枪是吹不下来的哦

网友:
3# 电玩小 我用2温区的BGA返修,主板老是鼓包,郁闷?风枪是吹不下来的哦

主板鼓包是有原因的:一个是主板有潮气需要烤干,还有一个是你温度设的太高。

网友:
主板鼓包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主板有潮气,需要烘烤,一个是温度设定的太高,超出他的承受能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游戏机主板的,芯片可以换的,要重新编码才可以开机的,要烤12个小时的板吧

网友:
你能修这种游戏机主板, 就能兼修手机了.
手机有用同样封裝的芯片, 有些芯片可以换的, 但要重新编码. 不容易.

我看过人家是用 Jovy Systems RE-7500 修手机; 另一种简单的是用 Tornado Infra Station.

网友:
没人知道啊

网友:
这个因该是PSP2000的主板,上面有个USB口,标有TA08。早期的1000有铅的可以用850搞定,现在无铅的就难了哦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 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你带来的利润,如果你能赚到很多就买一个来玩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