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00 电源适配器不供电也不充电

楼主(2009-09-01):
急啊,在线等,DELL D400 用适配器供交流电,交流指示灯闪了几秒就停了供不上电,充电也冲不进,电板现在馈电了,有电的话能正常开机运行,望各位大哥 大姐 帮忙!万分感谢!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拿去修吧,这是最好的办法,.

网友:
适配器供电单元电路坏了 啊,电池供电没坏

网友:
不是的电源适配器问题

网友:
换个电源适配器试一下?

网友:
不是电源适配器问题

网友:
自己在研究,可惜积分不够!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大吗?

网友:
如果是适配器坏的话问题不大,如果是电脑主板坏的话问题可能比较大。

网友:
检查电池充电芯片,输入输出电压,MOS管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短路故障。

网友:
我想也是,谢谢大家指导!

网友:
修把  是主板

网友:
主板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mos管坏了啊

网友:
会不会主板的U44 MOS管坏了?

网友:
有谁有维修经验的不妨探讨下!!

网友:
给人修坏了不认硬盘了,晕啊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