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40n一秒就关,在按亮一下有关

楼主(2009-09-01):
三星740n 显示器单接电源指示灯长亮 ,插上vga线后指示灯开始闪,开机后有字幕但随后就黑,指示灯常亮。关闭显示器在开,有桌面图案,但随后又黑,时间也就一秒。关闭显示器在开,有桌面图案,但随后又黑。请教师傅问题原因?

网友:
高压保护...里面是不是有短路.检查高压条的供电电路哈.祝你好运!

网友:
请教师傅问题原因?

网友:
高压部分的问题。

网友:
老问题,高压板坏了。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,连接的插头线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小心一下,注意主机的刷新率和分辨率,太高了显示器不支持。

网友:
高压部分线路问题,楼主不怕麻烦的话直接用通用高压条代换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