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D770A亮度调节问题

楼主(2009-09-01):
我的FD770A把那个亮度从0调到100.。但屏幕变化的只是一点点。。刚新换上了高压包,是跟原装的高压包型号是一样的,请问那是什么问题?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在行管的散热片在开机10多分钟之后,用手摸感觉烫手,请问这是正常的温度不??

经查,G1电压好像有问题。如图所示C422的电压为-158V,C442电压为4V,D425电压为0.8V左右,请问题是不是G1电压有问题,因为从图中所见C422的电压就等同于G1电压,为什么G1电压这么低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