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945主板开机掉电

楼主(2009-09-01):
梅捷945主板开机掉电,不插12V就不会掉电
这是哪里的问题目呢?手里有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,应该怎么查呢?
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12V有短路的地方,查吧

网友:
我有个msi845版子,在维修中点不亮,无意中把掉4pin12v电源线拔掉,可以启动机器。迷惑!,并且正常工作,运行若干时间,插上4pin 也正常了,不解,高手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