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待维修急急急

楼主(2009-09-01):
一台老机器,主板是华擎的,开机后显示器无信号,电子已放电没有 什么 效果,内存也换新的 了,依然不好,CPU也重新装了 一下,仍然没 什么 效果,诊断卡跑表好像是NO请各位高手大哥帮小弟看看是 什么情况下有图片

网友:
附带一点,开机后强行关机都关不 掉,都是直接拔掉电源

网友:
我 已经找到原因 了,是 电源坏了,换了 一 个新 电源就 好 了 ,解决了 版主就 可以 删掉了!

网友:
这个也是问题啊,倒掉了

网友:
请不要再把这种问题发到这个版块来。

网友(2009-10-14):
总以为自己有 点水平,当我发完帖子的时候怎么不 来 指导一下呢,现在才 说,鄙视你!!

网友:
CPU都没工作,你换十条八条内存也没用。

网友:
CPU都没工作,你换十条八条内存也没用。还说解决了,换个电源就好了,我都不晓得是你运气好撞到了还是在打胡乱说,呵呵

网友:
修主板都不先确定自己的电源是好是坏,晕了。。。哪天不要插条坏的显卡说我的主板接显示器不亮啊什么的,这样的问题直接晕倒。。。

网友:
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

网友:
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

网友:
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

网友:
跑N0一般是BIOS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建义LZ备一块好电源试机用。现在电源太烂,多破都敢写300W。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