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测晶振时如何避免干扰?

楼主(2009-09-01):
在维修中常遇到万用表测试晶振时,发生晶振停振或偏离,比如:U盘变成无法识别了,单片机不工作了等。听有些人说是万用表带静电干扰的原因,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的,谢谢

网友:
个人感觉晶振万用表检测不出好坏的,一般采用带换方法

网友:
是万用表这个“负载”太大,带不起而停振。

网友:
简单、实用的方法:拆下后,拿在手中,靠近耳朵晃动,有声音的,一定是坏了!用好、坏的比较两次,就找到感觉了!
晶振一般不损坏,但是怕震动,象遥控器的晶振,都是摔坏的。

网友:
你修的U盘,有70%是晶振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