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主板复位常亮

楼主(2009-09-01):
精英845主板上电,复位常亮,诊断卡没走数,I/O换了没好一样。怎么修?

网友:
应该是主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,查CPU供电,内存供电,  还有就是看看CPU座是不是BGA封装的,是的话座子可能虚汗

网友:
查CPU供电  及时钟电路正常不? 都正常的话 压下桥 试试

网友:
复位有电压,CPU,内存电压都对。该换那各?

网友:
拿手摸晶振时钟,复位就不亮了

网友:
那位大哥大姐教教我
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