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120无触发

楼主(2009-09-01):
接机,上稳压器有待机电流0.04A,但无触发,开机键有3.3V,但上电池可以触发,但点不亮,开头以为有待机电流0.04A无短路的吧,就没查电感阻值,上电,量各个电感电压,都没的,就去查电感阻值,查来3.3V短路,只有20欧的阻值,郁闷了,这个板子是不是,上电无3.3V和5V电压的,要触发后才来的,烤不了电流,只有慢慢查哪里短路了,有好多的电路要查!!!!!!!!!!!!!

网友:
6120 0.04A应该有短路,HP6120的机子,正常待机电流应该上电是,0.02A,然后为,0.01A

网友:
恩,3.3V短路

网友:
恩 说的是
今天修了个6230 就是待机0、02 然后0.01
肯定有短路
你对着电路图查 3.3 的负载就是了
相信不是很困难

网友:
不会是南桥坏了吧

网友:
仔细量下电容和相应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