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A p5VD1-X不跑码,各位来看看

楼主(2009-09-01):
一开始是CPU供电只有0点几伏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ADP3181后,上假负载测试供电正常,其它供电也没有发现异常,上真U后,CPU供电为0伏,更换上下供电场管还是一样,求助各位大虾帮忙!!!!!!!谢谢了!!!!!!!!!!!!

网友:
我是新手。帮楼主你顶吧。
我的技术还不行。只能最大限度这样帮助你了。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S极对地值
VID信号(有高低组合) VCC-VID电压=1。2V  电源IC的EN脚要高电平
U座是否空焊
都正常再换IC

网友:
换CPU试没有?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,U换过好几个,U座用带灯测试仪测过了没有虚焊,电源IC是换了大的,小的没有换,因为一开始是CPU供电低,看了论坛上的贴子,所以就直接换主电源IC,上假负载测试CPU供电就正常,但是一上真U,CPU主供电就不为0了!!!!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

网友:
我觉得这种VID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,我以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。不过我这只是一种猜想哟!

网友:
是U座出问题了,有时候灯座是不准的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在换
U坐空焊有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