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户送修的联想E660不跑信号

楼主(2009-09-01):
客户送修的联想E660不跑信号,测试卡跑00,各个电压都正常,换了一个CPU亮了,以为CPU问题,但是换回原来的CPU也亮了,无解,再试一次,两个CPU都不亮了,压了一下座子,都亮了,加焊座子后故障又恢复了跑00,不知道为什么,请论坛高手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桥可能有空焊的。

网友:
重新做座吧!或者换个新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是BGA虚焊了,打值可以打出来,确定是桥还是U座再动,免得扩大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