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9-01):
小弟 早上修到一块主板(神舟478针的P4X400+VT3285老板) 能显示.接下光驱 硬盘SMOS 都能认到,但是是光驱不能读,装不了系统,,,,不支持U盘启动,, 想刷BIOS 找不到资料,,,。。刷不了 ,,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!!!!!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呵呵!COMS里人到,应该很正常啊!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吧!你可以那硬盘到其他电脑GHOST映像后装回去就可以 了

网友:
换个光驱试试????是不是光驱坏了?

网友:
品牌机有个自动保护BIOS,开机时按下一个键(有些是F10,有的是Home打800电话问下就行了)把在进入后把那个东西关了再装就行,重启时可能会再进入那个画面,选不安装就可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