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迷惑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苦恼

楼主(2009-09-01):
显卡花屏和液晶本身花屏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什么现象啊 恳求大家赐教下 小弟谢了
显卡

网友:
显卡花屏换个好液晶还是花屏,液晶花屏换个好显卡还是花屏。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判断了吧!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是啦

网友:
各位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 显卡花屏跟液晶花屏的现象有什么不同的呀 屏上的现象 有什么区别呀 各位

网友:
这个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,大多是频一些经验感觉,\

网友:
说的也是 这东西本来就是要经验感觉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