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频率的管子630去掉有什么影响吗?

楼主(2009-09-01):
一LG显示器其中一个调频率的管子630烧了,去掉后不安装新的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一般不会亮了。设计中有的东西,最好能上到位吧。

网友:
高压包不工作,630是二次电源

网友:
为什么630一定就是二次电源管?

行幅电路能用630.

S校正电路用630

升压电路用630

降压电路也能用630

网友:
没有见过降压电路用630的 一般都是9630 9640之类 也没有见过行幅管用630 的 调频630 不装的话机器是可以点亮的 只是有些分辨 或刷新上不去·!

楼主:
谢谢小徐,领教了。

网友:
你说是是S校正管吧  少一个可能会在某模式下 行幅不足

楼主:
经实验证明,去掉一个630后,开机、显示均正常,而且工作稳定。现已交客户取走。再次谢谢维修公司和小徐的指点。

网友:
老大  你取掉的应该是S效正上用的  去掉的话会引起在某一个分辨率下不能正常显示的`````

网友:
多学了一招

网友:
你的客户不用电视盒吧,如果用电视盒再用你这个显示器看电视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?

呵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