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E90f开机消磁会吸合不会断开,不开机,求救。

楼主(2009-09-01):
我有一台E90f开机消磁电磁铁有吸合声,不放开不开机,但用用万用表测晶振有时会启动,换过晶振无效,能开机我觉得CPU应该不会坏。请高手指教。
不开机
cpu

网友:
消磁电路正常不代表电源正常,+B正常吗!

网友:
B+电压正常50V

网友:
可以考虑先拆掉消磁继电器,再试。排除法,先拆了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