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-NV8带显卡就循环跑码

楼主(2009-09-01):
我这有个ABIT-NV8一插上独立显卡就循环跑码不带显卡就能正常跑过 还没有集成显卡那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帮帮忙解决一下。谢谢了是754针的CPU

网友:
查下显卡供电,不行压着桥试下

网友:
显卡没问题在别的机器上试了应该是桥虚汗啊 单桥的

网友:
应该是桥虚了。。插上显卡用力压桥应该可以跑码的了

网友:
加焊桥应该可以了

网友:
换换显卡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