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霆主板开机后没反映,三个电容有问题(附图)

楼主(2009-09-01):
大家好,这是一块红霆主板845E,开机CPU风扇转,没有自检声音
CUP上部分有几个电容有点鼓,
要是修的话,是不是换掉电容就行
新手啊,不知从哪里入手
请高手指点
cpu
掉电
电脑

网友:
电容坏了先换了试下

网友:
肯定要先换电容啊

网友:
恩。诊断卡。换电容,或是一组电容呀,

网友:
电容已经明显鼓包,先换了再试一下。

网友:
CPU风扇全是土,明显的散热不好

网友:
你这个主板就是换了电容也不见得好,还是查下管子有没有坏吧

网友:
开关电源电压?最好也查一查!

网友:
因为CPU边上还有3-4个电容有点鼓!

网友:
坏的电容全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