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OC L171液晶显示器 EPROM(24C16)数据

楼主(2009-09-01):
AOC L171 型号:F179 EPROM数据
故障:接信号仍旧显示“无信号输入” 别人说那个24C16可以清空了再放上去就正常了。那个24C16用580U无法查空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同求一个,哪个有这样的程序,能发个上来吗?

网友:
有文件吗?找不到怎么办呀???

网友:
那个24C16用580U无法查空
清空缓冲区后再编程呀。不记得是用0,还是用1了。两种都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