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CPU有问题.怎么办.

楼主(2009-09-01):
望高手指点,教怎么测量CPU的电压.或CPU常见的问题有哪些.谢谢.

网友:
---------------------
换。
如果你怀疑CPU有问题,只有换个好的。

你是不是想问:如何检查CPU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?
你的标题和你的内容写的不太一样?

网友:
对呀.高手.你说怎么样测量啊.

网友:
用多用表量测CPU Vcore是否为1.2V

网友:
乖乖,这个估计很高难度了。还是直接换一个吧。

网友:
所有的CPU稳定工作电压都一样吗.不是吧.

网友:
查电感的电压和上管的S极

网友:
兄弟,要多潜水呀,呵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多去网上找些资料,很多东西一看就明白了,万一找不到或者怎么想都不明白的时候,这里高手多的是,再问也不迟。这样很多东西可以记得牢一些。

网友:
一种CPU一个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