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A205-S4797

楼主(2009-09-01):
机壳上标注:东芝 A205-S4797
主板编号6050A2120801-MB-A02
现象:客户反映进可乐不加电.维修间测试为加电掉电(LOGO画出显示完后)
拿到手后未发现主板上有进可乐现象!用电源能加电至LOGO画面后掉电,每次都如此!用电池不加电,充电电流仅为0.28!将主板烘烤清洗(考虑是进可乐)后现象一样!
从考虑电池不加电的现象从充电电流入手,量至电池接口外发现C505旁的电阻二端对地均为0殴.到基地里搜了一下没搜到图纸,考虑老板是设计到EC上的,查EC WPC8763的其它电路图!找到DATACLK二信号,量对地值,其中一值为0.挑脚测量EC对地短路!

网友:
补充一下:
1\如果确认在充电部分:在用电池开机里电源指示灯闪黄灯(黄灯表示电源不够)!充电电流仅0.28,如果灯闪,个人认识充电电流不就小于1点多安.
现用WPC8763LAODG代用的WPC8763LDG,能开机,正在测试中!
疑问:可乐又没进到主板上,现在电池也充电,充电电流为1.83,为什么会烧EC?
那位哥们有图的,可以分享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