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710液晶显示器怎么换了几个电容就点不亮了?

楼主(2009-09-01):
LA710液晶显示器怎么换了几个电容就点不亮了?  几个电容暴浆,一样的显示器焊上电容就可以直接点亮了,就这一台无法点亮,跪求解决方法   电源灯亮,换同一型号的板子就可以点亮

网友:
显示器高压板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,顺着电流方向一路查电压下去。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部分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