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0不通电?

楼主(2009-09-01):
R50不通电。本来是3.3V短路了。为南桥短路。换掉南桥后。短路排除。
但还是不通电。3,3 5V阻值都正常了。1631 7 28角没电压。
TB6250126角没16V电压。。

网友:
本以为南桥没换好。又换了一个。还是一样。现在把PMH4 TB62501换了还是一样。没3 5V出来。
大侠们帮忙分析下,哪出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