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NNS.G JC199A 怪現象!!

楼主(2009-09-01):
各位前辈大好家:小弟目前手上有一台HANNS.G JC199A,它刚开机的时候左半边无法显示,但经过热机一阵子这,就全部都显示正常了,只要电脑关机一晚,又显示不正常了,麻烦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思路,谢谢!!
电脑关机

网友:
维修间
很奇怪,我怎都看不到自已PO的這個主題呢?

网友:
维修间
今早1:30关机,早上9:30起床开机,发现可正常使用,猜测是总电源沟关没关,所以可以正常使用吧!
但还是搞不清楚故障点在哪边,请高手帮忙一下,谢谢!!

网友:
这样现象少见哦!是不是屏的问题呢?

网友:
用通用板试一下,可能是屏的故障

网友:
是不是有元件虚焊???楼主可以参考下!本人经验也不高

网友:
电容 鼓包啦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确实是屏的问题.修好的可能性比较大.

网友:
应该先查驱动板的供电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回覆,这是一片三合一的板子,我看整片电路板没有任何鼓包的现象,若是屏的问题,不知怎如何检测较适当些呢?

网友:
我以前曾经修过类似的问题,是什么牌子记不清了,是把屏上面的电路用风枪和烙铁加焊了一遍就OK了,你也可以试一试,但是要注意温度控制好

网友:
你先用乐华通用板试一下,如果隔一夜正常了的话,就是板的问题了,如果还是那样,就是屏的问题。
就这样替换吧
有些事情没办法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