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对IBM通病0190报错问题

楼主(2009-09-01):
故    障     现     象:IBM笔记本用电源开机提示0190报错,然后断电.并且不能给电池充电.
主板检 测 现 象:待机无3M,5M,PMH2 没有送出3M_ON和5M_ON信号,但它的供电正常.
故障分析与处 理:检查PMH2的工作条件,EXTPWR本应为低电平,但此机此时可能为高电平,所以导致PMH2内部保护,并不送出开启信号.再查EXTPWR线路,它会与一MOS的D极相连,S极接地,G极通过一电阻到一二极管,而另一端接的是16VSRC,查16VSRC只有12V供电,再查相关电路,应为一保险阻值变大,更换后故障就会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