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电容那个圆圈图标那边是正极??

楼主(2009-09-01):
我平时都是吧电容有白边部分对◑图标上的有色部分,今天有块845的板(能用SDRAM内存)全部都是反的,不知道是我平时都做错了还是板的问题
主板

网友:
华擎 华硕 电容是反的 其他的按标识上就可以了 不放心就量下两个极

网友:
上次焊金河田的电源的电容 也是白对黑的 没反
可能有的不一样吧 拆时一定得好好看看

网友:
教你个好的方法测电容的正负,你用表测试电容的负极都是和地通着的!大的电容都是那样!

网友:
你也可以看看你没拆的那些电容就知道哪边是正哪边是反了

网友(2015-11-08):
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