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显卡不亮

楼主(2009-09-01):
杂牌独立的板子,插CPU,内存正常跑码,只要加上显卡之后,就不过CPU了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是否显卡部位原件有损坏呢?在就是北桥?新手一同学习

网友:
你检查显卡看看。拿这块显卡到其他板上测试看看,能不能通过。

网友:
压住北桥开机看过不过CPU

网友:
确保显示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.请检测显示供电.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供电不好呀,量一下,电压正常就刷BIOS试试

网友:
显卡是好的,供电正常,我也怀疑是不是BIOS问题,等我找个编程器刷下试试吧,谢谢大家!

网友:
不用刷了..是北桥问题..我这也有一块板是同一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