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国者LC—F730无信号输出,只有电源灯亮,请高手们进来帮兄弟解救一下

楼主(2009-09-01):
情况:插上电源线以后小闪一下,输出信号没有,只有电源灯亮,关上显示器上面的开关,在开情况依旧,高手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,和小弟说说,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。像这种问题会不会是数据板的问题,还是电源板的问题,或屏坏了

网友:
显示屏不显.高压条.屏线.屏坏.驱动板坏.

网友:
啊,,不是吧,那样的话岂不是要报废了

网友:
一般來說~閃一下立刻沒畫面~~~基本上多是高壓條 or 電源板故障居多

如果不是~~那就屬於"特例"~就什麼多有可能故障

网友:
安徽哪地方的啊?你那有没有工具维修啊?要不发来我给你看看.

网友:
呵呵,  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互相交往,  我要是叫人家修的话,  我还要在上面发吗, 主要的不是想和各位师傅交流一下吗, 不要把钱看的那吗重要,

网友:
首先在确认电源功率是否够,接到其它显示器上面就知道 了,如果不是电源问题,仔细看屏上有没有很暗的图案,如果有,那很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,排除这些可能后还不行那就是驱动板问题可能最大了。

网友:
我对你没有什么语言了,那个是问题排查的顺序,,不是全部都坏。如果你运气1000%的好,也有可以全坏哦。呵呵。我相信你运气没有那么好!

网友:
请问高手们,像这个情况会不会是数据板上的那个8脚坏了,
能告诉我一下八角的阻值吗?

网友:
看照片像是电源板上有几个输出电容坏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看着有点象康冠代工的

网友:
8脚型号是?

网友:
高压板的问题多

网友:
重点看一下高压板·· 最好找一个通用的点一下灯管(防止灯管问题)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