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的主机 主板跑开机跑D0

楼主(2009-09-01):
不亮机 量各处电压 应该正常 问题在哪???
主板

网友:
拨显卡,在试.
显卡没有检测过的嘛.

网友:
显卡 内存都拿掉还是D0 换了新显卡内存也是D0 应该是板子上的问题 但不知道从哪入手

网友:
没抓到内存也会跑D0 你留意下

网友:
品牌机器的CPU座很容易虚焊,加焊一下CPU座。。DO,不过CPU

网友:
刷BIOS 应该会好的

网友:
座虚焊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(2009-11-17):
我的一块651 直接DO 换IO好啦

网友:
刷BIOS 换U试试

网友:
CPU座加焊就好

网友:
加焊cpu底座 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U座或者北桥虚焊

网友:
就是吗,动手才是硬道理了.

网友(2010-04-03):
综合以上的几种办法都试一下

网友:
最好 把AD值全打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