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LE 小花检测结果

楼主(2009-09-01):
LANE   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 UNKNOWN ERR
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
FBA[31: 0]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A[63:32]        7701     84923135            0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

Read    Error Count: 7701
Write   Error Count: 84923135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BIT  FRONT WRITE  FRONT READ  UNKNOWN
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
A40    55562623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1    84922879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2    55562879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3    84922879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4    55562623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5    84922879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6    55562623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47    84922623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56    55562751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57    84923007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58    55563007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59    84923007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60    55562751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61    84923007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62    55562751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A63    84922751        7701           0

网友:
这种卡需要重做GPU后测试方可知道结果
这种卡的定位有所不同!不是每款都是按正常常规定位的,个人感觉应该是前两片!

PS:LE和TC的卡定位上有所不同,我说的也不一定对这得需要定位后才能知道

网友:
哦..谢谢
您说的重做GPU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回复板主.是右边下面两个.具体是哪个我也不知道.能不能给我翻译一下上面的意思啊?

网友:
吹下来,就知道了

网友:
如果是显存的话,一般就是底下那两片显存了,但这个卡核心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,一般不会这么巧两片显存都同时8位出错~~

网友:
如果是DDR2的显存
那么补焊GPU一般就OK了

这个U也是虚焊的比较多

网友:
不用重做的  当然喽想  按常理来的话要重做
不过加焊得当的话  略胜重置。。

核心加焊应该没什么效果  但也不否定是核心虚焊
毕竟这种小芯片的  卡  特爱虚焊

个人人为  是下到上  第二片颗粒  出问题了

网友:
不用重做的  当然喽想  按常理来的话要重做
不过加焊得当的话  略胜重置。。

核心加焊应该没什么效果  但也不否定是核心虚焊
毕竟这种小芯片的  卡  特爱虚焊

个人人为  是下到上  第二片颗粒  出问题了
引用 网友A:

按你的推理,应该是最后一颗!!
短路测试一下就可以定位!

网友:
先洗洗GPU 完再加焊

网友:
不是有显卡测点的软件吗?用那个测一下就知道了啊!

网友:
都是高手 为什么我一点的看不懂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来 手里好几块 小花的显卡,来学习看能不能自己搞好!

网友:
楼主。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测试 pci-e 显卡的。能教一下么。?

网友:
明显的是2片显存的问题,不知道前几楼两位高人非说是一片呢?

网友:
用什么工具测的啊,传上来一个吧